[原创] Hspice仿真运放时相位突变

楼主(2020-01-10):
上图是幅频曲线,下图是相频曲线

仿真一个运放,出现了相位+360°的情况,无法通过加命令行的方式计算相位裕度了,请问有处理的方法吗?
在cadence里仿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是电路的问题。

相位计算方法:
.meas ac phase find vp(Out) when vdb(Out)=0
.meas ac pm param='180+phase'

想要问:
1.有无加设置的方法不出现这种相位+360°的情况?
2.如果是Hspice内在的问题无法修改,有无其他方法计算相位裕度?

楼主:
左边是hspice的仿真结果  右边是cadence的仿真结果
可以看到hspice把突变部分移360°后与cadence的基本一致
所以感觉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就是差了360度啊,扣掉就行了

网友:
电路仿真时候,不要想是软件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仿真器问题,可以试着换一个断loop的点再看看结果。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表前加上
.OPTION AC UNWRA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