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PR加isolation的flow

楼主(2020-01-10):
有大神在PR阶段做过ISOLATION的插入吗?小菜鸟刚接触做过,希望各位大神赐教一下相关flow~~

网友A:
不需要管,只要upf写好,工具自动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管,只要upf写好,工具自动插入

所以PR需要做的就是导入UPF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做一些相关检查之类的?

网友B:
iso一般dc阶段就加入了,pr的时候根据upf加相应的power switch 和 level shift等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一般dc阶段就加入了,pr的时候根据upf加相应的power switch 和 level shift等cell

所以怎么加,加在哪里,都在UPF里面定义好了是吗?命令的话是使用insert_mv_cell -isolation还是set_isolation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怎么加,加在哪里,都在UPF里面定义好了是吗?命令的话是使用insert_mv_cell -isolation还是set_isol ...

自己学习吧

Synopsys Low-Power flow User Guide D-2010.0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学习吧

谢谢~~

网友(2023-07-25):
刚好需要这份文档,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