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整体调节space

楼主(2020-01-10):
求助,想问下layout中,想一次性调节多根metal或者器件的间距,可以如何调节?
     例如,我同时调出很多metal,但是,我希望我能一下子将很多metal space调节到相同的值。

网友A:
在你所在的版图编辑页面,依次点击window-toolbars-Align,功能栏找到新出现的Align,利用Align 的x y间距调节,可以做到一次性等宽调节多跟metal或者器件。 然后你要先学会如何使用Align,这个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所在的版图编辑页面,依次点击window-toolbars-Align,功能栏找到新出现的Align,利用Align 的x y间距 ...

感谢~~,找到alignl,我再看看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