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封装建模

楼主(2020-01-10):
各位:
       我想做个封装的建模,然后导入仿真器仿真。封装的类型,其实都可以,这个建模工作需要生产商提供一个框架,我只需要在这上面用软件连线即可。这个框架厂家会提供吗?是否有比较通用的的框架? 论坛的各位能给一份吗?

网友:
问,用啥工具建模和仿真?

楼主:
用hfss 建模提取 spice模型

网友A:
打线框架DWG?  hfss能吃DW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线框架DWG?  hfss能吃DWG??

你是反问 还是发问?
知道就讲下 谢谢! 不知道的话 就等楼下吧  我也不清楚

我以前见过用hFSS 根据厂家提供的框架 (具体是什么文件 我现在不是在发帖问吗?)提取spice的。

网友:
问了同事,可以吃dwg格式的框架文件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打线框架DWG?  hfss能吃DWG??

能吃DXF,autocad打开dwg另存为DXF即可

网友B(2020-07-29):
把DXF 导入Cadence, 按照封装的形式,创建SIP 文件,然后导入HFSS/Q3D仿真,提取模型,否则DWG没有net信息,需要在HFSS中手动创建,少了还行,多了,累!!!

网友(2022-04-17):
provide from assambly f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XF 导入Cadence, 按照封装的形式,创建SIP 文件,然后导入HFSS/Q3D仿真,提取模型,否则DWG没有net信 ...

说的不错啊

网友(2022-10-20):
前辈 你好 我是研一新生 要写一个研究报告 要建立器件的封装技术仿真模型,并对这个封装技术的寄生参数提取。请问能参考你的方法吗?

网友:
可以的,ANSYS,CADENCE,ADS都可以的,干吧,帅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