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验证和soc验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1-10):
请问一下 各位大佬 模块直接用UVM验证 与模块挂载到ARM 核上验证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验证模块的功能,一个验证模块和其他soc连接正不正常,能不能工作。。
类似你造车, 验证轮子是不是圆的,有多圆,半径多大, 是不是合规, 这是模块验证; 拿到车上开几圈,看看车正不正常, 这是SOC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验证模块的功能,一个验证模块和其他soc连接正不正常,能不能工作。。
类似你造车, 验证轮子是不是圆 ...

小白能不能多问几句,就是工作原理上有什么不同,我理解系统验证就是soc验证是么。比如我验证这个模块的时候需要通过这个挂载的核,然后再验证核的功能和模块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