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mos 的布局和金属线的线宽计算方法

楼主(2020-01-10):
POWERMOS疑惑:

我应该如何加大M1的线宽,想了解计算的方法和思路!三层金属线,最高层是M3。
current density  ::::
      M1     ............................   0.73 mA/um
      M2     ...........................    1.35 mA/um
      M3     ...........................    17.20 mA/um
求解各位大神。。。。。最好是有过程。支持手写版

网友A:
这可咋整。LDMOS估计也不会让你随便乱动,源端到漏端距离定死了,就那么块儿地方,这不是难为人吗。
M1 S/D间留最小间距,都给他画上。不考虑其他的话再把M2和M1叠上,可以的话把M3横向收集的做成插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咋整。LDMOS估计也不会让你随便乱动,源端到漏端距离定死了,就那么块儿地方,这不是难为人吗。
M1 S/D ...

那如果我们可以用自己按照design rule做的管子呢?

网友:
400mA,有来有往,实际上是两组金属连线,大概每组宽度都是20um,设计时应该增大finger width才对,而且M3最优一定是和finger垂直。
如果M3放不下,可能是器件尺寸选取不合理

网友(2020-03-04):
管子尺寸合适的话,400mA电流不算大。M3的电流能力很强,那么主要是想办法让电流从源漏出来后直接就走到M3上,而尽量不要在M1和M2上走。最直接的办法是让M3整个铺在管子上,源漏各占一半,多打通孔。画不画成插指的形式,我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B(2020-04-30):
已NM10来计算,finger=90代表S有46个支路、D有45个支路,以少的来算,要保证每个S能走至少9ma的电流,所以你算一下,光靠M1来流出来上到M2需要很宽,这肯定不可行会加大寄生,所以最好用M1跟M2同时从S流出来上到M3,这样算每个S/D的M1跟M2的宽度要保证有4.5um才够,横着用M3,M3电流大所以随便算就好了

网友:
不共用SD,面积增加,电流压力小了

网友C(2020-10-12):
引用 网友B:
已NM10来计算,finger=90代表S有46个支路、D有45个支路,以少的来算,要保证每个S能走至少9ma的电流,所以 ...

请问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呢?不是太了解呢,刚转行的小白,刚好目前正在做LDmos,,可否给点Layout方面的见解,之前都是主要做cmos工艺,这个LDmos还真没倒腾过,网上相关资料也很少。。。目前也仅仅是了解了一下LDmos的基本工作原理,Layout都不太清楚要从何下手。。。。尴尬。。。

网友:
M1/M2重叠,基本已经限制住了宽度,M3插指均匀点也可以的,电流就近进入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呢?不是太了解呢,刚转行的小白,刚好目前正在做LDmos,,可否给点Layout方面的见解 ...

总线需要走400 mA,400/45约等于9,也就是每条线走9 mA

网友(2023-03-06):
同问 线宽的计算

网友:
M3很强  横向用M3一进一出就可以了  电流从CNT---M1--Via1----M2---Via2---M3   金属已经够了 M1、M2看的不是length 方向的宽度  看的是width方向    主要还要看孔的电流能力   算好个数 先算好每个finger应该承受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