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蒙特卡洛仿真,有偿!!!

楼主(2020-01-10):
现在需要把mos管的Vth的概率分布考虑到电路里,然后做蒙特卡洛仿真。有偿求教!!!!!!!另外转账

网友A:
在模型文件里面增加一小段Vth分布的描述就可以。具体形式可以参照PDK里面已有统计模型的写法。

网友B:
写一个expression

pv("I0.M0" "vth" ?result "dcOpInfo")

其中I0是你所用的instance, M0是你要看的transistor, vth 是 阈值,每个pdk 名字可能不一样,注意替换; 或者 用下面这哥方法,
ade里面的计算器 里面可以点击 Tools--Browser--dcOpInfo--I0--M0 下方会有一大堆,找到vth代表的值右键calculator

然后开心的跑ADE XL里面的 Monte-carlos 就行

楼主(2020-04-30):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expression

pv("I0.M0" "vth" ?result "dcOpInfo")

多谢多谢

网友B:
有用的话是不是可以拿资产?

楼主(2020-06-30):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话是不是可以拿资产?

抱歉哈,一直没关注,问题很久以前就解决了,foundry的m模型自带了这种误差模型

网友C(2021-02-25):
从PDK里面的模型卡 抽出其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然后在matlab-hspice 来模拟仿真

网友D(2022-06-02):
引用 网友C:
从PDK里面的模型卡 抽出其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然后在matlab-hspice 来模拟仿真

你好,最近想做关于电流镜失配的Vth的蒙特卡洛仿真,看到您写的方法,感觉挺好,就是不太详细,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近想做关于电流镜失配的Vth的蒙特卡洛仿真,看到您写的方法,感觉挺好,就是不太详细,能否详细 ...

不好意思 现在才看到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哈,一直没关注,问题很久以前就解决了,foundry的m模型自带了这种误差模型 ...

是啊,有专用的MC corner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C:
从PDK里面的模型卡 抽出其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然后在matlab-hspice 来模拟仿真

请问我想针对MOS管的具体的VTH失配该怎么操作呢(比如我假设两个管子的VTH存在80mv 或者200mv的mismatch,然后我想看跑出来的结果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文件里面增加一小段Vth分布的描述就可以。具体形式可以参照PDK里面已有统计模型的写法。 ...

你好,我用的是spectre仿真,我想假设电路中两个MOS管的阈值电压存在40mv的失配,然后在去跑仿真,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把这两个MOS管的器件模型单独拷贝到一个新的模型去,然后在这个新的模型里面,把Vth参数关联到一个新的统计变量上,然后单独定义这个统计变量的均值和方差,做成比如在3个sigma的样本中有最大+/-40mV的方差,然后完成这个新模型的调用,放回到原先的蒙地卡罗仿真中去跑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学可以对单独失配的器件对电路造成的影响做一个快速的评估,算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但是也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个MOS管的器件模型单独拷贝到一个新的模型去,然后在这个新的模型里面,把Vth参数关联到一个新的统计 ...

您好,我这个新的模型和 原来的MOS管都是用的同一个工艺库呀,我如果对.lib里关于MOS管描述的VTH部分进行修改,使得VTH=VTH0+VTH_mismatch,那我所有的MOS管不是都改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个MOS管的器件模型单独拷贝到一个新的模型去,然后在这个新的模型里面,把Vth参数关联到一个新的统计 ...

好多帖子看到大佬的评论了,很有用,冒昧问下您工作多少年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