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里的symbol的bBox能不能同时写入两个值

楼主(2020-01-11):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
     简单描述如何把一个table的两个key值都写入一个component的bBox里,不重叠。
具体描述:
           1. 需求:想在pcb的器件(component)的框里显示位号(refdes)和Value的值
           2. 过程:现在的方法是建一个table,key是refdes和Value,遍历器件,引用属性boundary=component->symbol->children->bBox
                    table[refdes]=boundary, table[value]=boundary
                遍历Value,用axlDBCreateText(t_text,........),t_text的值是Value
            3. 问题:按上述思路运行完成。refdes和Value都加到了componet上,而且两者是重叠的
对bBox也就是boundary box的理解还不深,一个table的两个key能同时给boundary box吗。
   请大佬们指导,谢谢。

网友A:
通过你已有的boundary, 衍生出一个boundary2, 略微左移一个固定量,不就可以了?

deltaX = 15
deltaY= 0
boundary2 = '( car(car(boundary))-deltaX:cadr(car(boundary))-deltaY
                      car(cadr(boundary)):cadr(cadr(boundary)) )
table[refdes]=boundary2

其余不变。

楼主(2020-03-02):
引用 网友A:
通过你已有的boundary, 衍生出一个boundary2, 略微左移一个固定量,不就可以了?

deltaX = 15

借鉴这个思路改了,程序已经完成,谢谢

网友B:
这个symbol里面的bBox哪里可以学习?我常常看到别人脚本中->后面所跟的,只知道是the value of a properity,怎么样对the value of a properity了解到更多?谢谢!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B:
这个symbol里面的bBox哪里可以学习?我常常看到别人脚本中->后面所跟的,只知道是the value of a properity ...

基础知识一般就是看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和allegro user guide : skill reference安装目录下面能找到相关的文档,或者论坛上也有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