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换一个问法,差分对管要求严格匹配,怎么做最好?为什么?

楼主(2020-01-11):
如题,m分别等于12的两个差分对管A和B(有一端共用),要求严格匹配,怎么做最好?为什么?

网友:
差分对,s端接一起,匹配的话,共质心,放两排,看情况采用abab或者abba。走线也匹配,周围加dummy。再严格也就这个要求了。

网友:
主要是连线也要注意,输入和输出信号不要交叉!图像居然只认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