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_sv_export.so找不到

楼主(2020-01-11):
使用cadence仿真工具仿真UVM报错: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OSDLERROR: ***********/_sv_expor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64 library.
使用的是一步法仿真,求助求助~

网友A:
so库出错了,要么自己C编译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库出错了,要么自己C编译出了问题。

我做的是UVM block level仿真,不涉及C编译的问题,肯定是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试一下64bit,sv_export。so 是cadence内部生成的一个uvm的dpi so,ELF64 说明就是不对的64bi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64bit,sv_export。so 是cadence内部生成的一个uvm的dpi so,ELF64 说明就是不对的64bit格式, ...

亲,我仿真命令里面加了-64bit的参数的,我试过不加这个参数,那个报错就变成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了。。。。,不知道你说的试一下64bit是不是说的这个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我仿真命令里面加了-64bit的参数的,我试过不加这个参数,那个报错就变成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编译和仿真都用64bit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和仿真都用64bit试一下

亲我是一步法,直接xrun 。。。。

网友C(2020-03-02):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我是一步法,直接xrun 。。。。

那不太清楚了,可以先试一下example能否编译过,然后再排查自己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带

完全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太清楚了,可以先试一下example能否编译过,然后再排查自己的环境。
...

本地的模块级验证平台可以正常使用,报这个错误没有影响,但是以后想搞系统级涉及到DPI就肯定不行了

楼主(2020-04-01):
已经解决了,看来是仿真时候使用的是仿真工具下的g++,由于版本太低导致的问题,把该g++重新软连接成系统自带的g++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