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so 仿真电路时,一旦打开QQ截图,ADE就卡顿2分钟

楼主(2020-01-11):
请问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Cadence本身就是运行在本机的虚拟机上的?如果是这样,虚拟机的资源不够的时候,当然你虚拟机里面运行的任何东西都会卡。

楼主:
确实运行在虚拟机上,不过刚把虚拟机调大了一下内存和处理器个数,又试了一下,问题依然存在,不过之前用12版本的虚拟机,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用QQ截图没问题,只要一复制截好的图或者剪切就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Cadence本身就是运行在本机的虚拟机上的?如果是这样,虚拟机的资源不够的时候,当 ...

cadence确是运行在本机的虚拟机上,不过刚才调大了一下虚拟机内存和处理器个数,问题依然存在。之前用12版本的虚拟机貌似没有这样的现象,准确的问题应该是:一旦用QQ截图,复制或者剪切截好的图,再去虚拟机上仿真,就卡顿2分钟,然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