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如何同时画多条间距相同的Path线(bus线)

楼主(2020-01-11):
前公司系统,按住CTRL+P就可以画多条间距相同的Path线,F3可以修改线宽度和线间距和线的层次,但一直不知道这个快捷键该怎么设置。还请懂的前辈告知。

网友A:
ctrl+shift+X  F3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对应快捷键的控制命令,比如copy对应leHiCopy(),  move对应leHiMov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对应快捷键的控制命令,比如copy对应leHiCopy(),  move对应leHiMove(). ...

leHiCreateBus(),试一下

楼主:
没用,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leHiCreate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X  F3

没用,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leHiCreateBus. 请问你输入ctrl+shift+x后CIW中的提示是leHiCreateBus吗?

网友:
看看你的Bindkey Editor-layout里Ctrl Shift<Key>X 后面 怎么写的,是不是leHiCreate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 -> multipath

我一般用multipath画衬底接触,画多条Path线没用过multipath,请问具体操作步骤能否告知,目前知道一个最笨的方法,先画一条Path,在copy +F3 可以改条数和距离,之后用对齐键。之前也有人写了一个画bus线的脚本,试过也好用。我现在用51之前61里可能自带了这个快捷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般用multipath画衬底接触,画多条Path线没用过multipath,请问具体操作步骤能否告知,目前知道一个最 ...

也可能51缺少leHiCreateBus()这个函数

楼主(2020-02-16):
http://bbs.eetop.cn/thread-346558-1-9.html
今天发现有前辈很早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20-04-22):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X  F3

我的这对快捷键之前还能画多根path线来着,现在ctrl+shift_x突然变成截图了不知道怎么肥四,是不是因为被覆盖了,但是我从CIW窗口option里头查看了bindkey并没有相关快捷键呀?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对快捷键之前还能画多根path线来着,现在ctrl+shift_x突然变成截图了不知道怎么肥四,是不是因为被 ...

bindkeys文件里面没有这几个按键吗?注意要点一下layout

楼主(2023-04-24):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对快捷键之前还能画多根path线来着,现在ctrl+shift_x突然变成截图了不知道怎么肥四,是不是因为被 ...

因为你virtuoso里面的快捷键和微信或者windows里面的截图快捷键重名了,发生冲突了。两者改成不同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51缺少leHiCreateBus()这个函数

的确是51版本没有这个函数,61版本是有的。

网友(2023-08-18):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346558-1-9.html
今天发现有前辈很早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

能用,但是画出来的怎么都是竖着的啊,不能横着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