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中电容阵列中高低位的位置

楼主(2020-01-13):
在做SAR ADC,在做电容阵列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在SAR ADC中,当使用缩放电容阵列的时候,一般都是把最高位接到运放的输入端。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把最低位接到运放的输入端会有什么不同么?在使用缩放阵列的时候,如果是10位的ADC,一般使用4,6 或者6,4的形式,为什么不使用5,5的形式呢?高低阵列的位数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没差别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