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蜂鸟E203和芯来的N201/N203比较

楼主(2020-01-13):
看到E203的内部总线是ICB自定义的,但是看N201/N203是支持AHB-lite,还有处理器内核是否也一样?

楼主:
没人回答?凉了

网友:
我想這個issue.可能是取決於SOC內部架構來討論.
一般來說...MCU的interface都不會一樣...目前市面上主流AMBA....WISHBONE......PIF...都不同
以IC設計來說...大家都會想要設計一個通用的IP...
這樣可重複使用的機率還有價值會比較高
所以在chip整合的時候...所使用的bus...會引響SOC內部的效能...
所以設計者會依據自己的想法來決定是使用ICB或是AMBA

网友(2024-09-03):
蜂鸟的owner是芯来的co-founder

网友:
都大差不差啦,又不是高性能核,都是使用类AXI总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