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nor flash操作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20-01-13):
nor flash型号:PC28F00AP30BFx,问题:0x4000以后的地址无法写入数据(地址线物理连接正常,两块pcb都是这样的现象)

现在没有啥头绪,不知道该从那检查了
希望大家能谈谈检查的方向

网友(2020-05-13):
1,首先确认flash是不是可以关闭部分array,如果有类似配置就得把全部的array都打开;
2,确认一下flash是不是配成wrap模式了,导致你想写的地址没有连续写下去,而且环回到开头写了;
3,确认确实是这批flash不是KGD,而是残次品;

网友:
查查是不是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