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018工艺跑LVS无法生成netlist

楼主(2020-01-13):
GF018的PDK的新安装的,spectre和DRC都没有问题,到了LVS就出现无法生成netlist的错误报告导致不能跑。
看报告好像是说PDK的symbol出了问题引起的,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如何解决。

有没有用过GF工艺或者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佬能够帮忙一下呢?

以下是具体的log:

        Loading chrt018ull_hv30v/libInitCktPro.il ... done!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Utils.ils...
function Round redefined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LibUtils.ils...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l") for the method 'SetLayerMap'.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LayerMapTable'.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t") for the method 'FilterRuleFile'.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RuleTable'.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MapTable'.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gg") for the method 'GetDR'.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MetalStack'.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st") for the method 'GetLayerData'.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l") for the method 'GetGDS'.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LPP'.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l") for the method 'GetLPAttr'.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DeviceList'.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DeviceOptionData'.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SetBEOL'.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Library.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Device.ils...
*WARNING* defmethod: invalid template string ("gt") for the method 'GetDevice'. When present, the method template for required arguments must consist only of "g" data typ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defmethod foo ((a number) b "gg") (list a b))'.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TechFile.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Device.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CapProp.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ResProp.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MinMax.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AbsGenStreamMap.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Rules1.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Rules2.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Rules3.ils...
GLOBALFOUNDRIES INFO: Loading DM290_Layers.ils...
Loading esd.cx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extSamePurpos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XL'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cdl schematic', for the
instance 'PM8' in cell 'my_bandgap'.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pmos_5p0' in the
library 'chrt018ull_hv30v',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End netlisting Jan 13 11:08:09 2020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my_badgap里面的MOS管PM8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能把这个管子截图看看最好

网友A:
这个元件的错误调用可能就是你无法产生netlist的原因

楼主:
其实我换过一遍PM8了,但是就不行。

PM8的管子

PM8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的错误调用可能就是你无法产生netlist的原因

你好,回复在下面,刚点错了

网友A:
好的,你看看PM8衬底是否悬空,然后再跑一下DC,不要输出,就跑一下,跑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就在仿真设置窗口,依次点Simulation→Netlist→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看看PM8衬底是否悬空,然后再跑一下DC,不要输出,就跑一下,跑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 ...

DC仿真无报错。

netlist display报告如下:

// Library name: Bandgap_Course
// Cell name: my_bandgap
// View name: schematic
PM8 (net29 V\+ net14 net14) pmos_6p0 w=8u l=4u m=(2)*(1) as=3.84p ad=3.84p \
        ps=16.96u pd=16.96u nrs=60m nrd=6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5 (net10 V\- net14 net14) pmos_6p0 w=8u l=4u m=(2)*(1) as=3.84p ad=3.84p \
        ps=16.96u pd=16.96u nrs=60m nrd=6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4 (VREF Aout VDD VDD) pmos_6p0 w=3u l=4u m=(1)*(1) as=1.44p ad=1.44p \
        ps=6.96u pd=6.96u nrs=160m nrd=16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PM3 (net30 Aout VDD VDD) pmos_6p0 w=3u l=4u m=(1)*(1) as=1.44p ad=1.44p \
        ps=6.96u pd=6.96u nrs=160m nrd=16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PM2 (Aout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12)*(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12)*(1) \
        dtemp=0
PM1 (net14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2)*(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0 (IREF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1)*(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NM2 (Aout net29 VSS VSS) nmos_6p0 w=6u l=2u m=(1)*(5) as=1.872p ad=1.872p \
        ps=7.824u pd=7.824u nrs=52m nrd=52m sa=480n sb=480n par=(1)*(5) \
        dtemp=0
NM1 (net29 net10 VSS VSS) nmos_6p0 w=3.5u l=2u m=(1)*(1) as=1.68p ad=1.68p \
        ps=7.96u pd=7.96u nrs=137.143m nrd=137.143m sa=480n sb=480n \
        par=(1)*(1) dtemp=0
NM0 (net10 net10 VSS VSS) nmos_6p0 w=3.5u l=2u m=(1)*(1) as=1.68p ad=1.68p \
        ps=7.96u pd=7.96u nrs=137.143m nrd=137.143m sa=480n sb=480n \
        par=(1)*(1) dtemp=0
V1 (VSS 0) vsource dc=0 type=dc
V0 (VDD 0) vsource dc=vd type=dc
Q1 (VSS VSS net32) vpnp_6p0_5x5 m=4 par=4
Q0 (VSS VSS V\-) vpnp_6p0_5x5 m=1 par=1
R2 (V\+ net32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1 m=1 par=1
R1 (VREF V\+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20 m=1 par=1
R0 (net30 V\-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20 m=1 par=1
C0 (Aout net29) apmom w=25u l=15u botlev=1 toplev=2
I4 (IREF 0) isource dc=3u type=dc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dcOp dc write="spectre.dc" maxiters=150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dcOpInfo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dc dc param=temp start=-20 stop=140 oppoint=rawfile maxiters=150 \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但我还是看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看看PM8衬底是否悬空,然后再跑一下DC,不要输出,就跑一下,跑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 ...

PM8衬底无悬空,DC无报错,netlist display报告如下:

// Library name: Bandgap_Course
// Cell name: my_bandgap
// View name: schematic
PM8 (net29 V\+ net14 net14) pmos_6p0 w=8u l=4u m=(2)*(1) as=3.84p ad=3.84p \
        ps=16.96u pd=16.96u nrs=60m nrd=6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5 (net10 V\- net14 net14) pmos_6p0 w=8u l=4u m=(2)*(1) as=3.84p ad=3.84p \
        ps=16.96u pd=16.96u nrs=60m nrd=6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4 (VREF Aout VDD VDD) pmos_6p0 w=3u l=4u m=(1)*(1) as=1.44p ad=1.44p \
        ps=6.96u pd=6.96u nrs=160m nrd=16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PM3 (net30 Aout VDD VDD) pmos_6p0 w=3u l=4u m=(1)*(1) as=1.44p ad=1.44p \
        ps=6.96u pd=6.96u nrs=160m nrd=16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PM2 (Aout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12)*(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12)*(1) \
        dtemp=0
PM1 (net14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2)*(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2)*(1) \
        dtemp=0
PM0 (IREF IREF VDD VDD) pmos_6p0 w=16u l=4u m=(1)*(1) as=7.68p ad=7.68p \
        ps=32.96u pd=32.96u nrs=30m nrd=30m sa=480n sb=480n par=(1)*(1) \
        dtemp=0
NM2 (Aout net29 VSS VSS) nmos_6p0 w=6u l=2u m=(1)*(5) as=1.872p ad=1.872p \
        ps=7.824u pd=7.824u nrs=52m nrd=52m sa=480n sb=480n par=(1)*(5) \
        dtemp=0
NM1 (net29 net10 VSS VSS) nmos_6p0 w=3.5u l=2u m=(1)*(1) as=1.68p ad=1.68p \
        ps=7.96u pd=7.96u nrs=137.143m nrd=137.143m sa=480n sb=480n \
        par=(1)*(1) dtemp=0
NM0 (net10 net10 VSS VSS) nmos_6p0 w=3.5u l=2u m=(1)*(1) as=1.68p ad=1.68p \
        ps=7.96u pd=7.96u nrs=137.143m nrd=137.143m sa=480n sb=480n \
        par=(1)*(1) dtemp=0
V1 (VSS 0) vsource dc=0 type=dc
V0 (VDD 0) vsource dc=vd type=dc
Q1 (VSS VSS net32) vpnp_6p0_5x5 m=4 par=4
Q0 (VSS VSS V\-) vpnp_6p0_5x5 m=1 par=1
R2 (V\+ net32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1 m=1 par=1
R1 (VREF V\+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20 m=1 par=1
R0 (net30 V\- VSS) nplus_u l=20u w=800n s=20 m=1 par=1
C0 (Aout net29) apmom w=25u l=15u botlev=1 toplev=2
I4 (IREF 0) isource dc=3u type=dc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dcOp dc write="spectre.dc" maxiters=150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dcOpInfo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dc dc param=temp start=-20 stop=140 oppoint=rawfile maxiters=150 \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但我还是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B:
Do you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is PDK? It is supposed to be -20 suff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 you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is PDK? It is supposed to be -20 suffix.

This PDK is gf_018BCDlite_v9.3, it works successfully in  RHEL5 & Cadence616,but failed in my RHEL7 & Cadence617...

网友C:
看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调用的文件不全?似乎少了某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调用的文件不全?似乎少了某个参数。

我现在怀疑是617版本的PDK安装略有不同导致缺漏,因为这个9.0和9.3版本的PDK在616都能工作。也有可能是我的Redhat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617版本的PDK安装略有不同导致缺漏,因为这个9.0和9.3版本的PDK在616都能工作。也有可能是我 ...

pdk不需要安装,直接解压缩就可以用。这东西只有路径设置问题,别的没有。那个安装脚本也就是个解压缩脚本。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除非某个文件的路径放错了,导致出问题。不然去规则文件里面找找有问题的参数,看看在哪个文件里。是不是调用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D(2020-12-09):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警告

我用的也是相同的工艺

网友(2024-10-23):
请问可以求一份这个工艺库吗

网友:
老哥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工艺库吗?用来学习一下这个霍尔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