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Windows IDE eclipse 编译E指令集

楼主(2020-01-13):
现在用E203的Windows IDE只能编译

IMAC的指令集,
如果把设置修改为
编译就会出错
riscv-none-embed/bin/ld.exe: e:/riscv_tools_ide/hbird-eclipse_2018_09/hbird-eclipse_2018_09/gnu mcu eclipse/risc-v embedded gcc/7.2.0-4-20180606-1631/bin/../lib/gcc/riscv-none-embed/7.2.0\libgcc.a(div.o): ABI is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the selected emulation:target emulation `elf64-littleriscv' does not match `elf32-littleriscv'

请问这个要如何解决?
是要替换支持E的toolchain还是?

网友A:
toolchain有问题吧,你的目标是elf32,但是libgcc.a静态库却是elf64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chain有问题吧,你的目标是elf32,但是libgcc.a静态库却是elf64把

再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olchain有问题吧,你的目标是elf32,但是libgcc.a静态库却是elf64把

把toolchain更新到20190521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C(2020-06-24):
引用 网友B:
把toolchain更新到20190521版本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更新呀。。。我是用蜂鸟提供的编译工具,在ubuntu上进行编译的,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更新呀。。。我是用蜂鸟提供的编译工具,在ubuntu上进行编译的,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
...

去github上下载最新的对应操作系统版本的编译好的toolchain。
或者去芯来官网下,也有打包好的
https://www.nucleisys.com/download.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