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 factor 怎么调整呢?pt 与innovus

楼主(2020-01-13):
pt 与innovus  corrolation 比较大

网友:
innovus安装目录下有个工具叫ostrich,可以对比两个spef校准rc factor。你用starrc和innovus分别抽个spef,用这个工具对比下

网友(2021-05-22):
innovus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吃进去starRC抽取的spef文件,输出RCFactor,这个就是相对准确的RCFactor

网友A(2022-09-14):
inn前后stage之间也是可以调的,不只是和PT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n前后stage之间也是可以调的,不只是和PT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

update_rc_corner

自己去调呗

网友(2025-05-12):
为啥starrc生成的spef没法用于innovus呢,一直报error说是0条nets

网友B:
当发现innovus和pt之间存在gap的时候,可以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来update view文件中的rc factor。
文件准备:
1.用StarRC抽取spef;
2.写一个spef_mapFile.tcl,格式如下:
cmax_125 xxx.spef
cmax_m40 xxx.spef
...
命令:generateRCFactor -preroute true -postroute medium -reference externalSpef -spefMapFile spef_mapFile.tcl -outputFile xxx.RCFactor.txt

执行以上命令之后,打开产生的RCFactor.txt,新的rc factor以update_rc_corner的形式出现,把RCFactor.txt的所有内容copy到你的mmmc tcl的create_rc_corner命令之后,保存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发现innovus和pt之间存在gap的时候,可以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来update view文件中的rc factor。
文件 ...

请问大佬,如何写一个spef_mapFile.tc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如何写一个spef_mapFile.tcl呢?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像下面的格式来填写就好了:

cmax_125 xxx.spef
cmax_m40 xxx.spef
前面是innovus的rc corner name,后面是对应starrc抽的sp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