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rintf函数如何打出双引号呢

楼主(2020-01-13):
希望可以用sprintf函数打出含有双引号的内容,并保存到一个变量里面。
但是发现下面这种格式不行:
sprintf(str “layout ”test“”),改成sprintf(str “layout \”test\“”)又会把转义符”\"也打出来。
用printf(“layout" \"test\"")这种函数可以输出想要的结果“layout” “test”,但是呢printf函数好像又没有办法保留结果到变量,它的返回值是t。

网友:
转义符打印出来不是十分正确吗?你的函数 sprintf(str "layout \"test\"") 运行的结果就是 str = "layout \"test\"" , 你要的变量就是str,它的类型是string, 它的值是 layout "test". 这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