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c_static check_cdc

楼主(2020-01-13):
跑check_cdc时, 提示没有checkout licnese for VC CDC APP
还需要哪些feature才能跑check_cdc?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报缺什么加什么不行么?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d=625345&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缺什么加什么不行么?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5345&page=1

关于cdc的ferture 都上了,还是跑不起来,所以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cdc的ferture 都上了,还是跑不起来,所以很奇怪。

s家一般会报缺哪个feature啊?再看看?

网友:
2019的通用的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cdc的ferture 都上了,还是跑不起来,所以很奇怪。

啥工具?啥版本?

网友(2020-03-26):
引用 楼主:
关于cdc的ferture 都上了,还是跑不起来,所以很奇怪。

你用起来了吗?

楼主:
最后还是用老版本的mvrc来着的 ....

网友(2020-05-26):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用老版本的mvrc来着的 ....

求mvrc的lic,谢谢

网友(2020-09-23):
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加了所有的feature也不行

网友:
可以通过lmgrd启动license时指定的log文件,查看具体缺少哪个feature。

网友:
VC CDC APP 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