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电容的大小怎么计算?

楼主(2020-01-13):
看了一篇文献说是根据电容的失配噪声两方面决定,但是文献里的两个值都没算对,请知道的帮我看下,谢谢
文献内容如下:12bit SAR 1.2V supply
我计算的时候采用的公式是sqrt(k*T/C) = LSB*0.5,求的结果C不正确,不是文献中的3.3pF,正确的计算方法应该是什么?

电容失配的电容限制应该怎么计算呢?

维基百科查到的KT/C的表

楼主:
我用SNR又算一遍还是不对,12bit =74dB
20log(S/N)=74dB
N = sqrt(kT/C)

网友:
文件名称发出来或者文章发出来,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
你的计算是对的。问题出在,KT/C的结果是RMS噪声电压,与ADC的精度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用ADC的精度来推算最小电容值,得到的电容值C一定会比较小。这个C值,是最小值。至于参考文献中的3.3PF怎么算出来的,需要看这种ADC的评估方法,关系到结构,采样方式,交流/直流。。。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