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电容的大小怎么计算?

楼主(2020-01-13):
看了一篇文献说是根据电容的失配噪声两方面决定,但是文献里的两个值都没算对,请知道的帮我看下,谢谢

文献内容如下:12bit SAR 1.2V supply

我计算的时候采用的公式是sqrt(k*T/C) = LSB*0.5,求的结果C不正确,不是文献中的3.3pF,我用SNR又算一遍还是不对,12bit =74dB,20log(S/N)=74dB,N = sqrt(kT/C)。

正确的计算方法应该是什么?

电容失配的电容限制应该怎么计算呢?

维基百科KT/C表

维基百科KT/C表

文献

文献

datasheet mismatch

datasheet mismatch

网友A:
1. 你看的这篇文章是wenbo liu和yun chiu写的,里面3.3pF是按14bit估算出来的, 而且估算的时候只考虑了热噪声,你可以研算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2. 一般设计sar时会有一个噪声功率的分配,一般可以把总噪声功率的四分之一分给采样电容的热燥声。这样算下来就是snr = 10log(P_signal/P_noise)=74, P_signal=(1.2/sqrt(2))^2, P_noise=(1.2/sqrt(2))^2/(10^7.4), 这么算下来总的采样电容大小是578fF。 你可以多参考几篇文章看看具体的算法。

3. 根据matching来算采样电容的问题算是月经问题了,相关的文章很多,也有很多公式可以套,但是这些公式都会把mismatch的影响估计得过大,进而使得算出来的单位电容过大,影响速度。我个人建议是直接做模型来跑mismatch对enob的影响,跑1000次蒙特卡洛就知道某个特定的单位电容对应的enob的均值了,这样做比按公式估计的准确。具体的你可以看我以前回复别的帖子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看的这篇文章是wenbo liu和yun chiu写的,里面3.3pF是按14bit估算出来的, 而且估算的时候只考虑了热噪 ...

好的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A:
1. 你看的这篇文章是wenbo liu和yun chiu写的,里面3.3pF是按14bit估算出来的, 而且估算的时候只考虑了热噪 ...

您好,这里面是否应该是P_noise=(1.2/2sqrt(2))^2/(10^7.4)呢,少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