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玩转Zynq连载50——[ex69] FIR滤波器IP仿真实例

楼主(2020-01-14):
1 FIR滤波器简介
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即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又称为非递归型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最基本的元件,它可以在保证任意幅频特性的同时具有严格的线性相频特性,同时其单位抽样响应是有限长的,因而滤波器是稳定的系统。因此,FIR滤波器在通信、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Vivado集成的FIR IP核可以实现如下公式所示的N级卷积运算。
         FIRIP核可以根据配置实现复用的乘累加单元,以实现面积最优化的设计;当然了,在速度性能要求极高的应用中,也可以配置并行的乘累加单元,以达到最大的FIR数据吞吐量。
2 FIR IP核配置
         FIRIP配置主页面如图所示。此页面可以配置基本的滤波参数。
         通道配置页面如下。
         输入输出的数据位宽可在Implementation页面配置。
         实现的资源利用情况,如优化选项、存储器选项和DSP Slice选项等,可以在DetailedImplementation页面配置。
         额外的控制接口,可以在Interface页面配置。
         左侧的Freq.Response页面可以参考所使用的FIR滤波参数最终实现的滤波特性(低通、高通、低阻、高阻或带通、带阻等),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组IP默认的参数,低通滤波器。
         而左侧的Implementation Details页面,则可以自由利用以及接口等信息。如图所示的ufix16_0表示输入数据为16位的无符号整数,而fix25_0则表示输出结果是25位的有符号整数。
         详细配置可参看pg149-fir-compiler.pdf(/project/zstar_ex69/matlab文件夹下)。
3 FIR IP核接口时序
         我们例化的FIR IP核,有如下的接口,其功能和端口方向定义如下。
inputaclk;          //时钟信号
input [15 : 0] s_axis_data_tdata;    //unsigned(16.0),输入数据
inputs_axis_data_tvalid;                   //输入数据有效信号,高电平有效
outputs_axis_data_tready;              //准备好接收输入数据,高电平有效
output [24 : 0] m_axis_data_tdata;         //signed(25.0),FIR滤波结果输出
outputm_axis_data_tvalid;                        //FIR滤波结果输出有效,高电平有效
         接口时序控制如图所示。图中很多信号本实例不涉及,可以忽略。s_axis_data_tvalid和s_axis_data_tready信号同时拉高时,s_axis_data_tdata被FIR IP核接收,进行处理。当m_axis_data_tvalid拉高时,表示输出FIR滤波结果m_axis_data_tdata有效。
4 FIR IP仿真
         使用/project/zstar_ex69/matlab文件夹下的test_data_generate_for_fir.m脚本,可以产生一组1000个点的余弦数据,存放在time_domain_cos.txt文件中,这组数据将作为FPGA的仿真输入激励,经过FIR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
clc;clear`all;close all;
format long g
Fs = 1000;                    % Sampling frequency
T = 1/Fs;                     % Sampling period
L = 1000;                     % Length of signal
t = (0-1)*T;                % Time vector
x1 = cos(2*pi*50*t)*(2^13);          % First row wave
%output time domain data
x1_fix = round(x1,0);    %convert to fixed signed(3.13)
x1_fix(find(x1_fix<0)) =x1_fix(find(x1_fix<0))+(2^16);
fid0 = fopen('time_domain_cos.txt','wt');
fprintf(fid0, '%16x\n', x1_fix);
fid0 = fclose(fid0);
         FPGA工程zstar_ex69的顶层是一个测试脚本,zstar_fir_sim.v文件。该测试脚本将time_domain_cos.txt文件的1000个数据读入,然后依次送入FIR滤波器IP核进行处理,输出结果写入fir_result.txt文本中。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zstar_fir_sim(
   );

reg clk;
reg [15 : 0] s_axis_data_tdata;       //unsigned(16.0)
reg s_axis_data_tvalid;
wire s_axis_data_tready;
wire [31 : 25] null;
wire [24 : 0] m_axis_data_tdata;    //signed(25.0)
wire m_axis_data_tvalid;
parameter DATA_NUM = 1000;

////////////////////////////////////////////////////
//FIR IP Core
fir_compiler_0  uut_fir_compiler_0 (
.aclk(clk),                              // input wireaclk
.s_axis_data_tvalid(s_axis_data_tvalid),  // input wire s_axis_data_tvalid
.s_axis_data_tready(s_axis_data_tready),  // output wire s_axis_data_tready
.s_axis_data_tdata(s_axis_data_tdata),    // input wire [15 : 0] s_axis_data_tdata
.m_axis_data_tvalid(m_axis_data_tvalid), // output wire m_axis_data_tvalid
.m_axis_data_tdata({null,m_axis_data_tdata})    // output wire [31 : 0] m_axis_data_tdata
);

////////////////////////////////////////////////////
integer i;
reg[15:0] data_mem [DATA_NUM-1:0];
initial #500$readmemh("../../time_domain_cos.txt",  data_mem);
initial begin
         clk= 0;

         s_axis_data_tdata<=16'd0;
         s_axis_data_tvalid<=1'b0;

         #1000;
         @(posedgeclk);
         i<=1;
         #10000;
         @(posedgeclk);

         #100_000;

         $fclose(w1_file);
         #1000;
         $stop;
end
always @(*) begin
         if((i>0)&& (i<DATA_NUM+1)) s_axis_data_tdata<= data_mem[i-1];
         elses_axis_data_tdata<= 16'd0;
end
always @(posedgeclk) begin
         if(i== 0) i<= 0;
         elseif(i<= DATA_NUM) begin
                   if(s_axis_data_tready&&s_axis_data_tvalid)i<= i+1;
                   else;
         end
         elseif(i< DATA_NUM+26) i<= i+1;
         else;
end
always @(posedgeclk) begin
         if((i>=1)&& (i<=DATA_NUM-1)) s_axis_data_tvalid<= 1'b1;
         elses_axis_data_tvalid<= 1'b0;
end
always #10 clk = ~clk;
integer w1_file;
initial w1_file =$fopen("./fir_result.txt","w");

always @(posedgeclk) begin
         if(m_axis_data_tvalid)begin
                   $fwrite(w1_file,"%x\n", m_axis_data_tdata);
         end
end

endmodule
         如图所示,Vivado中打开zstar_ex69工程,在Project Manager àSimulation Sources àsim_1下,看到topmodule为高亮的zstar_fir_sim.v模块,点击Flow Navigator àSimulation àRun Simulation可以启动仿真。
         运行仿真如图。
仿真的结果将写入生成的fir_result.txt文本(位于zstar_ex69\zstar.sim文件夹的子文件夹中),将该文本放置到matlab文件夹中,运行matlab脚本draw_wave_from_txt.m,可以查看正弦数据FIR滤波前后的波形比对。在时域看来,峰或谷的位置是高频,因此都被FIR滤波处理了。
更多资料共享
腾讯微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s6bA0s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TQtP5LZAedkCwQtllAEyw
提取码:ld9c

网友(2020-07-08):
很赞!可是分享已经失效了,麻烦楼主再共享下可以嘛?

网友(2021-10-13):
此贴为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