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 EMPro 2020

楼主(2020-01-14):
请问那位可以共享下EMPro2020的破解吗?有全一点的,用ssq的,运行要出错;CHIP222的破解只有两个license可以用。

网友:
什么样的错误?运行fem出错吗?

网友:
我2019的  跑FEM出错  提示: the command line is too long 将license路径变短后仍没有解决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用CHIP222的没有问题,但是license不全。

网友B:
把你的算例发上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这是SS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算例发上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上图是SSQ的破解方法,仿真就出现图中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是SSQ的破解方法,仿真就出现图中错误。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就是 “命令行过长,即the command line is too long” 的错误,你用的是EMPRO自带的仿真算例吗?是哪个文件?另外,你再用最新的Systemvue_2020的license文件试试,这个文件应该是最全的,而且也不应该再出现“命令行过长,即the command line is too long”的错误。license文件在Keysight的各种仿真工具中是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是SSQ的破解方法,仿真就出现图中错误。

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没有?

1.是自带的算例,用了几个算例都报同样的错误,哪里有systemvue2020license呢,论坛里吗?没有找到呢?
2.还是没有解决,恩,ssq的这个支持systemvue2020,但是EMpro就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区",造成的原因有两个: 1、解锁的作者以全方位的思路提供(全解方案),2、使用者能力不足、好高骛远,软件的根基功能都还没搞清楚,就无脑的收集最新版的软件! 没开火就想揭锅吃饭!?
解方;
1、将license.lic中,最后的P4这整段删除、因为你没那么大的能力将keysight的全系列软件全装了!(这会解决ADS中FEM、RFPro、PEPro、SIPro/PIPro...共工的问题,文后会有ADS momentum to EMPro实做的图片)
2、只针对EMPro适用->前后版别开启 Momentum FEM与FDTD的全功能。(应该要选的选项,对应的是上方那个最多W2----选项的。)

2

2

3

3

3、做好了上面的工作,就可以如下图的演示、ADS momentum中FEM,在Momentum中导入EMPro中,接续做更多的仿真项目。

4

4
写在文后,EMPro是XFDTD的简化程序,精准度与实用度不能乐观!

如果是敝人眼瞎不识真高手!? 那你可以尝试做更多的共工...(ADS中FEM、RFPro、PEPro、SIPro/PIPro)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自带的算例,用了几个算例都报同样的错误,哪里有systemvue2020license呢,论坛里吗?没有找到呢?
2. ...

你用下面贴子里的license文件试一试。

【Keysight_SystemVue_2020_Win64_CRACK】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011&fromuid=1218914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下面贴子里的license文件试一试。

【Keysight_SystemVue_2020_Win64_CRACK】

谢谢你,我用了这个里面的license,能用,但是也只有两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用了这个里面的license,能用,但是也只有两可以用。

“两个license可以用"具体是什么含意?是否描述明确一些,是两个计算机同时可以用?还是只有两个功能可以用?还是有两个启动项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license可以用"具体是什么含意?是否描述明确一些,是两个计算机同时可以用?还是只有两个功能可以 ...

谢谢,只有两个功能可以用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有两个功能可以用哈。

是哪两个功能可以用?还有最重要的是哪些功能不能用?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B:
是哪两个功能可以用?还有最重要的是哪些功能不能用?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问题所在了。
...

chip哥,我在linux上用你的2019版ADS 的lic在empro上,(2020试过了不知道啥原因,ADS和empro都无法通过lic server 的检测) 启动进入没问题,
但是打开一个example后就会灰屏卡住,然后
terminal里面提示:
The process or application emprogui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不知道你能否试试linux的crack,谢谢

网友(2022-11-10):
楼主有破解包不?能否分享一下,多谢多谢,邮箱xiangyang51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