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C计算功耗的疑问

楼主(2020-01-14):
小白最近在优化一个设计,以做到极致的面积和极致的功耗(两个版本),目前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大佬给予求助,感激不尽!

问题1.  DC工具计算的功耗的原理是什么?

问题2.lib提供功耗信息,但是动态功耗如何衡量?
          具体点就是,静态功耗和面积关系很大,感觉工具确实是可以计算,但是动态功耗如何衡量呢?尽管设置有时钟频率,但是动态功耗和输入数据的类型息息相关啊,
输入数据决定了门控是否有效,哪一部分的电路翻转频率很高,所以对于工具估计功耗的原理不清楚,尤其是动态功耗。

问题3.从rtl层面,有哪些控制功耗的方法或者coding style。

问题4.从rtl层面,有哪些控制面积的方法或者coding style。

网友A:
可以看下Primepower文档,综合,PR阶段应该都是估算的veterless的功耗,use-annotated ac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Primepower文档,综合,PR阶段应该都是估算的veterless的功耗,use-annotated activity ...

大哥,能不能翻译一下?  veterless的意思是没有激励向量的功耗吗?  use-annotated activity是啥意思?

网友(2021-12-21):
问题1.  DC工具计算的功耗的原理是什么?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