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 转 GDS错误

楼主(2020-01-15):
在单独转这个std的GDS时,转出的GDS没有B处的ME2和VIA1,并且B处的POLY位置也有误;A处的VIA1和ME2在转出后向左错位。这个错误导致我调用STD的时候无法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

①:Calibredrv & layout对比

IPO.LOG

网友:
看下你stream out的格点设置对不对,还有layer map 是不是少了

网友:
是不是在倒入GDS前,目标库中己经存在poly孔和VIA1孔,倒入时覆盖不了导致的?倒入一个新的干净的库会不会就没问题呢

楼主:
已解决,std cell更新了

网友(2020-02-18):
scan database,then repair err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