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图元器件可以用cadence哪个库哪个元件代替

楼主(2020-01-15):
请问如图元件可以用哪个库哪个元器件替代

网友A:
电感和互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互感吗?

看样子是这样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在标准的analogLib  中的ind  和m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在标准的analogLib  中的ind  和mind

多谢大佬指教   万岁万万岁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教   万岁万万岁

有没有三个端子的电感?如上图,中间接VDD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在标准的analogLib  中的ind  和mind

有没有三个端子的电感呢?如图中间接VDD的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三个端子的电感呢?如图中间接VDD的这种

用两个一样的电感,中间接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一样的电感,中间接抽头

我去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