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宏展开行为与vcs不同

楼主(2020-01-15):
请教一下,在modelsim进行仿真时,多重宏展开的行为与vcs不同应该怎样解决?

module tb;
  reg clk;
  wire clkInv;
  `define tDefInv `TestDefInv
  `define TestDefInv(UnitName,in,out) Inv U_Inv(in,out)
  `tDefInv(U_Inv,clk,clkInv);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10 clk = clkInv;
   end
endmodule

上面的代码在vcs中可以正确展开,在modelsim里提示宏展开错误:** Error: tb.sv(11): (vlog-2266) Expansion of macro 'TestDefInv' failed: The number of actual arguments (0) are not equal to the number of formal arguments (3).

网友:
vcs不太标准,modelsim解释正确。改成modelsim能解释的,vcs应该可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