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求助整体调节间距方法

楼主(2020-01-15):
之前求助过一次,知道align可以整体调节器件metal间距,但是如下图间距求教详细步骤
如下图所示,想要横向间距不变,整体调节纵向间距

如图片所示横向间距不变,纵向间距(黄色框选)调节

如图片所示横向间距不变,纵向间距(黄色框选)调节

网友A:
没这么弄过,要么手动调,或者shift+ctrl+x  f3使用bus从新画等宽等间距线得了。

网友B:
有那功夫早都调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弄过,要么手动调,或者shift+ctrl+x  f3使用bus从新画等宽等间距线得了。 ...

谢谢~~laker似乎有一次性调节space的快捷方式,所以想问问,cadence有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功夫早都调完了

只是画的时候觉得麻烦,如果只是想说教的话,完全可以不回复哦

网友(2022-09-01):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我们是通过脚本的

网友:
华大的Aether,一键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通过脚本的

请问一下有具体的脚本嘛?

网友(2022-10-02):
以layout xl的形式打开版图, 打开DRD compactor, s选中竖着的这些线, 再点下这个图标,输入间距0.3um之类的就行,还可以左右对齐.

网友D:
这几个图标多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图标多试下就知道了.

大佬牛逼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图标多试下就知道了.

这个打折多就不是太好用,不能一次调完

网友:
你截个图过来看下,打折多指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