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板级调试

楼主(2020-01-15):
从Quartus II软件中将项目代码下载到FPGA开发板,功能仿真与时序仿真结果正确,但是示波器读取出来的数据不对,只有写的数据(跟不接FPGA开发板时结果一样)。我查过原理图FPGA芯片输入输出接口与GPIO口对的上没接错,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看下写的时序对不对,导致slave没识别

网友:
看了下你的注册时间 ,然后又看了下我的注册时间,还是算了吧,哪位大佬帮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