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进行后仿真遇到端口提取不全问题

楼主(2020-01-15):
用calibre PEX进行后仿真,生成calibreview,建立config文件,后仿真将schmetic换成calibre,仿真时log文件显示部分器件缺少端口,(本来是7个端口,现在只有0个端口),查看网表发现网表中部分器件没有提出端口,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解答

楼主:
求解答,孤独可怜中,有遇到同种问题的小伙伴吗

网友A:
一些思路:打开生成的calibreview电路,查找有问题器件的具体情况,symbol、modelname、器件参数等对不对,各端口有无接线;查看cellmap文件,有没有有问题器件的定义以及是否对应;后提完保存calibreview的页面,各选项是否填写正确,也包括诸如"Execute callbacks"勾选和不勾选生成calibreview有否区别或出错;实在不行就别保存成calibreview了,保存成网表进行仿真,顺便作一下对比。

网友:
我的电容悬空( ˘•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思路:打开生成的calibreview电路,查找有问题器件的具体情况,symbol、modelname、器件参数等对不对, ...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2020-07-21):
昨天晚上也遇到这种情况,摸索后发现把所有pin的名字换成大写就可以了,就是pin名字最好不要小写,会出现不识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