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后仿真网表提不出端口

楼主(2020-01-15):
用calibre PEX进行后仿真,生成calibreview,建立config文件,后仿真将schmetic换成calibre,仿真时log文件显示部分器件缺少端口,(本来是7个端口,现在只有0个端口),查看网表发现网表中部分器件没有提出端口,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解答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map文件完整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你把之前生成的目录删了,重新抽取一遍,*注意先检查port口名称是否一致

网友:
姑且理解你说的是提取calibre pex的calibreview格式?首先这不是从schematic得到calibreview而是版图pex
提取,其次如果前面正确,大概率是calview.map文问题,看看建立calibreview时的log是否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