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读文件

楼主(2020-01-15):
verilog怎么循环读类似的文件名?

网友:
打开文件时,文件句使用字符串和数字拼接应该可以实现,可以多试试;
现在一般都用SV为验证了,怎么还用Verilog语法。

网友:
for (int i = 0; i < file_count; i ++)  begin
string filename = $sformatf("filename_%0d", i);
read(finename) and do something;
end

网友(2020-02-18):
int fh_r;for(int i=0, i<5; i++) begin     fh_r=fopen($sformatf("file%0d",i),"r");    ...... fscanf,feof,fwrite啥啥啥的    fclose(fh_r);end

网友:
对齐回复之后,又不对齐了,看的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