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6如何显示layout的器件net名称?

楼主(2020-01-15):
如题。

因为之前用617是可以显示的,但是换到616就看不到了,也找不到设置。

我是layout小白。。。

网友A:
因为617才开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617才开始有

那layout的时候不能直接看到NET不是很麻烦吗?
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网友B:
那只能打上text或者用脑子记住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ayout的时候不能直接看到NET不是很麻烦吗?
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

打label
或者装个617

网友:
脑子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打上text或者用脑子记住喽

好吧。。。只能这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