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同时修改多个器件参数?

楼主(2020-01-15):
如题。

在layout的时候如果需要同时修改多个参数,例如去掉bodytie,就得一个个地来太麻烦了。。。

网友A:
全选 然后就可以批量修改了
如果是617以下版本,有个common可以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 然后就可以批量修改了
如果是617以下版本,有个common可以勾选

OH!!!!
看到了!原来是我没仔细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