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CDF设计逻辑电路参数,版图提示无法进行LVS检查,无法识别参数,请问何解?

楼主(2020-01-16):
因为电路里面逻辑电路比较多,所以采用图示的方法设计逻辑电路。
参数设置好,前仿真都是对的,查看了ADE里面的网表,参数也就是设计的参数,
但是版图工程师按照相应尺寸进行layout后,提示没有对应的参数。
无法进行LVS检查。

楼主:
追加问题: 用这种方式设计逻辑电路, 从电路到版图之间,需要特别设置些参数或者哪个地方需要关联吗?

网友(2020-10-3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