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求助

楼主(2020-01-16):
DRC问题求助

网友A:
你确定用的是drc_cmdfile不是lvs_cmdfile?   drc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lvs才会出现器件没有define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的是drc_cmdfile不是lvs_cmdfile?   drc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lvs才会出现器件没有defined的问题 ...

确定是drc_cmdfile,就是提示mn5没定义

网友:
mn5 跨库调用??  确定导出没有warning???

网友:
这个cell 丢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