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calibre电容端口浮空

楼主(2020-01-16):
用到的电容两端都是浮空的,其它的器件都有连接,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可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说的是什么

后仿提取calibre,发现电容两端是悬空,没接上。LV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