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imulink的subsystem的in与out自动与模块名一致? 将仿真的子电路封装成subsystem的时候...

楼主(2020-01-17):
如何让simulink的subsystem的in与out自动与模块名一致?

将仿真的子电路封装成subsystem的时候如何将输入输出自动匹配成自定义的信号名?

网友(2020-03-03):
据我所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封装subsystem时,port的名字会与连线的名字一致(如果连线起了名字的话),否则只会命名为in和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