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电压异常

楼主(2020-01-17):
hsim仿真时对下面电路 进行仿真,无论是采用Spice模型还是采用spectre模型,均产生了电压异常的现象:1.2VMOS管,所给激励和电源都是1.2V,但是仿真结果出现了图中圈出的net电压远大于1.2V的电压(甚至8V以上)。

请教大牛可能是哪里处理问题,谢谢!

网友A:
先用 hspice仿 ..有时 Hspicemodel 不好, 会发生仿真出意外电压..确定 spice model 没问题后,
在开始看 hsim仿真设定, 或是 hsim是否有BUG

网友:
从仿真工具开发者的角度看,HSIM的仿真结果是不值得信赖的。当你信赖它的结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不需要仿真了。

网友:
hsim仿真数字电路

楼主(2020-02-29):
引用 网友A:
先用 hspice仿 ..有时 Hspicemodel 不好, 会发生仿真出”意外”电压..确定 spice model 没问题后, 在开始看 ...

谢谢!

网友B:
hsim 跑很准时也跟HSPICE 类似 ,  但是 会慢到不想用..
SUB BLOCK 请用 spectre or hspice 跑吧.
一般来说HSIM 或 ADIT 都是不得不跑 WHOLE CHIP 看ANALOG 跟 DIGITAL 间连线才使用, 很常发生数码跟模拟两边沟通不对 , WHOLE CHIP 会发现, 而co-sim HDL + spice 跟本看不到电流, 特别 SOC 有时 logic 耗电 ,

楼主(2020-05-05):
引用 网友B:
hsim 跑很准时也跟HSPICE 类似 ,  但是 会慢到不想用..
SUB BLOCK 请用 spectre or hspice 跑吧.
一般来说H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