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如何标记到设计上

楼主(2020-01-17):
小弟初来乍到,如果提问方式不妥请指正!

我在编写LVS语言是,想把一种violation标记在layout上(可能有上百个这种violation)。请问如何做到?

AND Top Bot -outputlayer overlap;
// want to output to a new layer "overlap" and show on layout

谢谢!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在rule里面加了copy,但还是没有成功。

我的rule如下,但跑LVS时,每次log都说没有执行(rule xxx... not executed!)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写的并不是macro,所以不需要再call一次呀,不知为何没有执行。

rule rulename {
caption xxx;
and layer1 layer2 -outputlayer newlayer
copy newlayer;
}

如果newlayer成功生成了,是在virtuoso里面看到newlayer吗?以及我想要标记的violation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在rule里面加了copy,但还是没有成功。

我的rule如下,但跑LVS时,每次log都说没有执行( ...

应该在drc里面加这种rule, 以drc报错的方式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drc里面加这种rule, 以drc报错的方式显示出来

谢谢!已经成功标记到图纸上了。用的是ERC run。请问如果一个command没有-outputlayer, 有什么办法达到类似的标记效果呢?比如erc_pathchk,就没有-outputlayer。我加上去就语法报错,不能跑验证。

我的这个测试,应该是把drc和erc法则都写到lvs rule文件里了。应该是希望以后跑一次lvs就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