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

楼主(2020-01-17):
大家好,我用学校的Cadence仿真软件做电路仿真,学校用的是台积电180nm工艺(tsmc18),我需要在电路里面加一个10nF和11pF的电容,在tsmc18库里面拿到电容以后,无论怎样调节尺寸,怎么都达不到我需要大小值左右的电容呢,显示都是几十fF的电容,是因为台积电库只能提供这么小的电容吗?还是有其他调节方式可以达到我的需求值呢?感谢!

网友A:
IC里是没办法做到10nF的电容的,如果仿真需要,那就加理想电容。10几pF的可以做,但是面积也不小。可以用多个电容来实现。

网友A:
另外,你看看有没有单位面积电容更大一点的电容,比如pip啥的,这个mim的单位面积容值有点小,一般能做到1.5fF/um^2或者更大一点。

网友B:
我都是用基本库里的cap。。。不过你想要小电容,,,多个串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基本库里的cap。。。不过你想要小电容,,,多个串联试试?

好的,可以用理想库中的cap试一试(我也有试过),我个人认为多个串联的思路是正确的,我在看看能够在tsmc中调节到我需要的大小。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看看有没有单位面积电容更大一点的电容,比如pip啥的,这个mim的单位面积容值有点小,一般能做到1. ...

好嘞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里是没办法做到10nF的电容的,如果仿真需要,那就加理想电容。10几pF的可以做,但是面积也不小。可以用多 ...

您好,是不是  大致意思就是说在IC 里面要做10nF左右的电容已经算是非常大的电容了,所以没法做。  而10几pF的相对来说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里是没办法做到10nF的电容的,如果仿真需要,那就加理想电容。10几pF的可以做,但是面积也不小。可以用多 ...

您好,我在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就时说库里面的电容几fF这个单位是不是就是pF的下一个等级呢。电容的单位等级依次是 F, mF, uF, nF, pF,接下来就是fF吗?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提到过fF这个单位的,但是Candence库里面显示的单位是fF。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就时说库里面的电容几fF这个单位是不是就是pF的下一个等级呢。电容 ...

You're right.

fF means femto-farad, 10^-15 F

网友:
What cicuit is it requires nf cap  on ch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不是  大致意思就是说在IC 里面要做10nF左右的电容已经算是非常大的电容了,所以没法做。  而10 ...

芯片要考虑成本,一般电容单位面积电容值都在1fF~4F之间,实际上4fF已经是特殊制作的了,所以做一个电容需要的面积比较大。如果需要大电容才能满足设计需求,这种一般都是考虑片外加分立器件,而不是集成。多数情况下,集成个几十pF都是比较奢侈的了,更别提nF级别的电容。如果需要极小的电容,可以考虑串联。你这里似乎需要大电容,那就多个并联,一般单个电容的面积是有最大限制的。当然,你如果确定不影响需求,那可以画一个比较大的电容,那样节省面积。需要精确匹配的电容,必须花画若干小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