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的layer一层按purpose不同分了drawing label net pin,信号label打在哪一层?

楼主(2020-01-17):
输入输出和vdd vss的label打在哪一层?
我以为是打在label层的,看书是打在drawing的,有的帖子是打在pin的

网友:
在layermap 里面有定义,实在不清楚你就 去try 一次 ,分别用drawing和 pin  去跑个LVS,也可以解掉

网友:
这个主要看工艺文件怎么定义,这三种都有可能,可以跑lvs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LVS 里的 text layer 和port layer 用的哪些层

网友:
SMIC部分工艺并不严格区分,通常用的其实是MNTXT METAL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