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1-17):
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像是rail to rail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rail to rail的比较器

谢谢!请问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平比较高的时候,下半边电路主导,否则上半边电路主导。两个输出并联。就是个比较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电流源需要一定的电压余度才能正常工作,电流源在下的输入差分电压则要高于一定值,保证电流源正常工作,才能正常的比较,在上的的同理,上下并联实现差分输入的轨对轨范围,输出再接一个反相器,成为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平比较高的时候,下半边电路主导,否则上半边电路主导。两个输出并联。就是个比较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电流源需要一定的电压余度才能正常工作,电流源在下的输入差分电压则要高于一定值,保证电流源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ce informationto carry o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