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关于在layout中没有pdk的问题

楼主(2020-01-17):
在schematic中有一个vcvs(电压控制电压源)的原件,是schematic中pdk里自带的,但是生成layout后在layout中却没有自动生成vcvs。 查了一下是因为在layout中没有vcvs的pdk。请问各位大神是否可以将schmeatic的中vcvs放到layout中,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 图片是schematic中的vcvs)

网友A:
VCVS是个理想元件,无法集成和生产。。。以后你会慢慢发现所有的PDK里都不可能有VCVS的,你对PDK的认识可能也有误解,慢慢来吧,这个未知的世界还需要你更多的去探索。Stay hungry,Stay foolish,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VS是个理想元件,无法集成和生产。。。以后你会慢慢发现所有的PDK里都不可能有VCVS的,你对PDK的认识可能 ...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如何实现在layout实现vcvs的功能?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vcvs的模型与layout连接?

网友(2023-11-05):
VCVS is an ideal component that cannot be integrated and produced...

网友:
把电路按照模块、次顶层和顶层分好,那一步需要加理想元件方便仿真就在testbench里面加,而不是期望他在layout里面给你打一个理想原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