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90nm工艺库怎么使用,SRAM

楼主(2020-01-18):
请问一下,我想用TSMC90nm的工艺库生成SRAM块,这个提示是缺什么东西吗?
还有对于这个工艺下flash的IP在哪里??

网友:
这个库太老了  网上流传的没有flash的memory

网友A:
在sram compile时,提示缺少补丁 ,去http://rpm.pbone.net/index.php3下载个补丁,直接搜索libXtst。

网友:
https://www.design-reuse.com/这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的flash IP信息

网友B:
这个提示是明显是缺少系统库,不是工艺库的问题
centos下试下: sudo  yum install libX*.i6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是明显是缺少系统库,不是工艺库的问题
centos下试下: sudo  yum install libX*.i686 ...

red hat 也一样的命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ram compile时,提示缺少补丁 ,去http://rpm.pbone.net/index.php3下载个补丁,直接搜索libXtst。

...

借一步说话,一搜好多,咋看?
我的系统是rhel 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一步说话,一搜好多,咋看?
我的系统是rhel 6.7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虚拟机系统的,你的虚拟机是32位?可以参考
          1). 在上面的网站中搜索自己需要的×.so.×,然后选择i386的rpm包下载,注意要下载i386的
          2). 下载好后,不要转换成deb包,因为用alien命令是转换不成功的,直接双击rpm包,提取里面的文件夹
          3). 在提取出的文件夹中搜索自己需要的×.so.×,你需要的×.so.×可能是某个源文件xx的‘快捷方式’,把源文件xx复制到你自己的某个目录下
          4). 然后用命令 ln -s 某个目录/xx  /urs/lib/×.so.×,创建该源文件xx的‘快捷方式’到/usr/lib/目录下

网友(2020-12-30):
安装libXt.i686就行了。话说这个工艺库只有个双口RAM能用啊,有带单口的库么

网友C:
缺少java,装套java就可以了;

看提示符哪里IC,好像我们用的是一套虚拟机;没法启动arm的memcompiler,没法启动firefox(缺这个好多帮助文件没法看),我当时废了好大劲解决的,但是怎么解决的忘了,后面一直用这套虚拟机更新,现在已经膨胀到380G了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C:
缺少java,装套java就可以了;

看提示符哪里IC,好像我们用的是一套虚拟机;没法启动arm的memcompiler,没 ...

请教一下!怎么调用EDA虚拟系统里面的smic180,和tsmc90工艺库。 直接virtuoso 找不到,在lib manager 那边add library的时候,也找不到oa的格式。如果方便,请指导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