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贴

楼主(2020-01-18):
小弟用spectre仿真,有这么多的错误,好像与model library 有关,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仿真用的model file用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用的model file用错了吧

model file应该怎么用啊?我用的smic18mmrf的工艺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el file应该怎么用啊?我用的smic18mmrf的工艺库

我没用过这个工艺不太清楚实际情况,但是通常model file 一般是以 .scs 为后缀的文件。你看看有不有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