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下层金属的天线效应可以往上层跳线解决,顶层金属怎么办?

楼主(2020-01-19):
天线效应的基本原理还是清楚的,
当层metal在干法etching时,plasma导致wafer表面电荷聚集,然后和下层的MIM电容,GOX电容分压,从而导致介质击穿;
所以rules卡的当层金属与下层gate或mim面积比例,很好理解;
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是上跳线,也很好理解;
下层金属往上跳线就OK了,下层自己的电荷去离子水一冲就泄掉了,上层跳线面积小,不构成问题;

但是顶层金属怎么办?比如顶层MIM电容上极板,只能加Diode或者OD来泄吗?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除了加二极管 还可以换另一层金属走线

网友:
发生天线效应的是栅,所以在顶层连线时只要跳到较高层金属,然后用这层金属之下金属连线则此栅不可能发生天线效应。
部分必须用顶层金属连线导致,可以加天线二极管来解决

网友(2020-04-23):
虽然还没有实践过,但是看过的资料显示除了跳线法,加二极管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天线效应,那就是添加缓冲器

网友A:
除了跳线和二极管,还可以通过添加缓冲器来完成呢,虽然我在实践中还没处理过天线效应

网友B(2021-12-26):
引用 网友A:
除了跳线和二极管,还可以通过添加缓冲器来完成呢,虽然我在实践中还没处理过天线效应
...

您好!实在抱歉打扰您,因为我们55分裂式CDAC中MIM电容的CTM电势可能会为负,所以无法通过加反向diode来解决上顶板M6的天线效应的问题。可否追问下您添加缓冲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如您能更详细地为我解释一下,真的非常感激!(我查了很多资料,最顶层M6除了diode就没人提到过其他办法,但diode方法又不适合我们的设计)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rule,一般跳线到顶层金属可以解决天线效应的问题,所以顶层应该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实在抱歉打扰您,因为我们55分裂式CDAC中MIM电容的CTM电势可能会为负,所以无法通过加反向diode来 ...

传输门结构行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加diode,或者加个G/S均接地的nmos,其实也是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实在抱歉打扰您,因为我们55分裂式CDAC中MIM电容的CTM电势可能会为负,所以无法通过加反向diode来 ...

即使是split cdac也可以控制共模,控制好开关的时序,保证不出现负压啊;
你那个节点弄个负压出来,上面一个switch都没有?
回到正题,其实扔一个到天的diode也应该可以凑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