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平均电流用什么公式

楼主(2020-01-19):
如下图所示,仿真出一定时间的电流tran图,请问如果看功耗以及平均电流的话,在waveview里,用RMS,average,mean还是什么,这三个值都不一样。

网友A:
这个是表示最大加最小然后除以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表示最大加最小然后除以2?

Average 是计算平均值,
Mean 是按照数目计算平均值,
RMS就是平方再开根号;

正常Average和Mean应该一样,但是为什么这里不一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你这电流看起来很平啊,应该这三个都差不多才是。
按照理论,算功率的电流要看r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流看起来很平啊,应该这三个都差不多才是。
按照理论,算功率的电流要看rms。 ...

看起来很平,但是里面有很多约40ns的peak 电流的 而且peak电流约70mA,平的地方电流约100nA。我也不知道为什么average和mean不一样。
但是仿真的时候 发现前1ms时间很快 后面就变慢了,因为mean看说明是计算数目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了。

如果电源是接LDO的话,那应该看什么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很平,但是里面有很多约40ns的peak 电流的 而且peak电流约70mA,平的地方电流约100nA。我也不知道 ...

取决于你要看谁的平均功率了。
一般看整个系统就看电源上的电流了。

网友C(2020-10-12):
请问你的peak电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振荡器也有特别多peak电流也是几十mA的

网友(2024-08-13):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peak电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振荡器也有特别多peak电流也是几十mA的 ...

请问你们peak电流怎么样来计算来画版图呢?需要考虑来自peak电流的可靠性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