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_encrypt加密模拟网表AMS混合仿真输出错误

楼主(2020-01-19):
做混合仿真,有个spectre_encrypt加密的模拟网表,这个模块用spectre做模拟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用AMS混仿时可以跑,输出不对。即使不加数字模块,用AMS仿真加密网表,可以跑仿真,输出都不对,但是只把仿真器改回spectre就能正确输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加什么option吗?

网友(2022-12-06):
请问您是怎么用AMS仿真的加密模块(网表)啊?

网友(2023-09-17):
你好, 可以请教下你是怎么用spectre_encrypt加密的吗?直接spectre_encrypt -i input  -o  output ?网表需要怎么处理吗